51单片机串口发送问题

楼主:
为什么我这样不能发?那个TI不处理我至少应该收到一个啊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m=0;m<20;m=m+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25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1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:
是不是硬件有问题,用示波器看看TXD管脚

网友:
或者是串口初始化的问题

网友:
TXD使能了吗?

网友A:
    for(m=0;m <20;m=m+1)
    {
     TI=1;
    delay1(255);
    SBUF=123;
    }
我这样就可以发了。。。。。。。这是为什么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for(m=0;m <20;m=m+1)
    {
    TI=1;
    delay1(255);
    SBUF=123;
    }
我这样就可以发了。。。。。。。这是为什么???

你这是清除发送中断

网友:
void main(void)
{
uint t,n,i;
uchar m;
SCON=0X50;
TMOD=0X20;
TH1=0XFD;
TL1=0XFD;
TI=0;
TR1=1;
i=0;
while(1){
while(RI){
     n=SBUF;
     RI=0;
     for(m=0;m<80;m=m+1)
     {
     TI=1; //这句不写接收端就收不到printf发的数,但把printf换成SBUF=123就可以,WHY??
     t=4000;
     printf("%d\n",t);//SBUF=123;
     P3_2=1;
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    }
}
这是我的程序,问题已经很明显了,如上注释,WHY????????

网友:
偶的猜想:

printf串口输出是采用中断方式,需要TI置位才能进入串口中断,
但这个函数本身被调用时确没有加入置位TI中断标志位的功能,所以需要自己在之前手动中断,
然后它被调用并执行完后却能自动清OTI退出中断。。。。。
请问各位大虾,如果是这样的话KEILC这么做什么意思???

网友:
引用楼主 a5566255 的帖子:
为什么我这样不能发?那个TI不处理我至少应该收到一个啊?
    for(m=0;m <20;m=m+1)
    {
    delay1(255);
    SBUF=123;
    }

当然不能了
哎,都不清TI
楼主该找个例子吧
void SendBufToPort(unsigned char Buf[],unsigned char Num)
{ unsigned char j;
  for(j=0;j {
  SBUF= Buf[j];
  while( TI==0);
       TI=0;
  }
}

网友:
不是,它能收到一个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现在的问题是6楼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要通过对TI写1进行清除,否则标志位一直置位,说明发送缓冲也就一直非空,也就发送不了。如果采用中断方式,则进入中断程序可自动清零
能收到一个,那是因为系统默认状态下,发送缓冲区为空的

网友:
"要通过对TI写1进行清除,否则标志位一直置位",大虾你是不是说反了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