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急!急!请教一个关于udp通信的问题

楼主(2008-03-13):
急!急!急!请教一个关于udp通信的问题
我想在一个多任务程序中用udp方式实现任务之间的通信,应该属于在本地机上实现通信,不知道怎么做啊,把ip设成一样的127.0.0.1就可以了吗?
通信
程序

网友A(2008-04-19):
都是本地IP、只要端口号区分开就可以了。
开两个任务,在每个任务中创建一个Socket,两个socket绑定不同的端口;
例如:task1<->Socket1<->port1;task2<->Socket2<->port2;
task1发送:sendto(Socket1,buf,buf_size,"127.0.0.1");
task2接收:revfrom(Socke2,buf,buf_size,"127.0.0.1");

网友B:
例如:task1<->Socket1<->port1;task2<->Socket2<->port2;
task1发送:sendto(Socket1,buf,buf_size,"127.0.0.1",port2);
task2接收:revfrom(Socke2,buf,buf_size,"127.0.0.1",port1);

网友C:
谢谢楼上得大哥,我最近忙着其他事情,呵呵,可能看见你的帖子有点晚,太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