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4.2的程序移植到5.0后,出现内存不足的情况

楼主:
[背景描述]
我的工作是把以前WinCE4.2下的程序移植到WinCE5.0下。移植基本已经结束。但是发现增加新功能模块时,经常出现暴走的现象。
利用PB5.0的remote system informastion工具看到可用虚拟内存还有10兆多,但是当我使用GlobalMemoryStatus()方法查看的时候,得到的可用虚拟内存只有2兆左右。移植之前还有10兆左右的空间(同样使用GlobalMemoryStatus()查看的)。
两边在同一位置设置的断点,进行察看。移植过程中并没有对代码进行过多修改,bib等配置文件倒是进行了部分修改。
而且所有new的地方也都有相应的delete。
大内存的申请使用的是VirtualAlloc方法在0x42000000以上的空间分配的,之后也都进行了注销。

[问题]
PB5.0的remote system informastion工具或者GlobalMemoryStatus()方法察看到的可用虚拟内存
哪一个可以体现当前进程的虚拟内存使用状况?或者两个都是错的?还有其他方法吗?

不好意思,分不是很多。但还是要请各位高手给与帮助。急!!
谢谢!

网友:
出现暴走的情况一般都是内存溢出,访问越界,野指针等...

是程序代码的问题比较多。

考虑一下那些是以前的稳定的代码,哪些是后来增加的代码,

重点查看后来增加的代码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回答。
当我把新加机能模块从系统中屏蔽掉以后,可用虚拟内存仍然跟以前有很大差别。
得到的结果是3兆多。

根据这个情况,我判断新加模块的影响不是很大。出现异常的原因很多(但不是全部)都是在新加模块中深情内存的时候,已经没有可以利用的空间而出现的。即用GlobalMemoryStatus()方法察看到的可用内存已经为零了。

不知道这是怎么引起的。

网友:
不清楚你的旧模块的内存使用机制。
但是如果旧模块以前使用正常,那么移植过来后,主要注意的就是它的内存使用
模式在ce5下是否有影响。
在保证旧模块正常工作后,新模块的内存使用机制最好和旧模块的保持一致。

如果旧模块中使用了内存池来处理内存,那么新模块最好直接使用原来的内存池。

你需要注意的是在ce5下,没有使用新模块和使用新模块两种情况下的内存使用情况的区别。

一般的原则是相信旧的模块应该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很感兴趣,但是不会,帮你顶一下。

网友:
问题虽然没解决,但是也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。结贴。
新的情况我打算另发新贴提出。希望各位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