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问--关于EVC 模拟器的问题

楼主:
我安装的SDK有STANDARDSDK_500和WCE EMULATOR两个
下载了《EVC高级编程》,里面的实例都是WCE_X86,我编译通过,但无法连接模拟器!
我是否要在PB上导出一个for WCE_X86的SDK?
好像没有这个CPU类型吧?我导出的SDK是X86_EMULATOR的?
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让WCE_X86在WCE EMULATOR下跑?

网友:
上图是提示的错误

只有一个WCE_X86 DEBUG 选项了

网友:
按照提示的那意思,X86不能运行在Emulator上?
我要怎样才能得到一个可以在X86上运行的模拟器呢?

网友:
把灰色的3栏的中间一栏选成模拟器Emulator就可以了,如果不能选,就需要自己添加一个
方法有二:
一, build -- configurations -- add 添加一个 Emulator 然后再设置下编译选项
二, 新建一个空的Emulator工程,把代码复制过来编译

网友:
谢谢Reallyu的回复!
!、中间一栏只有(WCE X86)Debug选项
2、ADD一个EMULATOR后,只有一个“hello world”的工程可以跑,其他的工程都报同样的错误,很费解,啥原因呢?
3、这招好用,就是麻烦点,呵呵

网友:
这个设置只针对工程,所以,其他的工程也需要做相同的设置。

网友:
引用楼主 urbetter 的帖子:
我安装的SDK有STANDARDSDK_500和WCE EMULATOR两个
下载了《EVC高级编程》,里面的实例都是WCE_X86,我编译通过,但无法连接模拟器!
我是否要在PB上导出一个for WCE_X86的SDK?
好像没有这个CPU类型吧?我导出的SDK是X86_EMULATOR的?
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让WCE_X86在WCE EMULATOR下跑?

如果你说的“EVC高级编程”是汪兵的那本“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”的话,不好用就是正常现象了。
因为他的书中的例子都是基于pocket pc也就是ppc的。建议你自己新建应用程序,选择自己的cpu类型,然后
把代码一部分一部分添加进去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