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 与模拟器无法连接

楼主:
我安装EVC 4.0  + SP4 + PPC 2003 +  PPC2003SE CHS
前一段时间运行很好的,不只道时什么原因,今天模拟器怎么也连接不上,程序编译通过后不能下载到模拟器中,但可以下载到PDA中运行。
点击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 后配置ppc2003 se的属性后点击test ,连接不上,错误提示:
Platform Manager was 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device.Please check your startup server and transport
settings and try again。
不明白为什么,我昨天运行还是好的,各位给点建议,谢谢!

网友A:
ppc2003 se的属性配置中
Transpor:TCP/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
StartUp:Emulator startup Server
不知道是否有某个地方设置不对!

网友:
错误提示:
Th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reported the following errror: Could not copy files.Please check
server configuration settings.

网友:
重启PC试试

网友:
恢复ghost,或者还原点。

网友:
你的电脑必须链接在网络上,哪怕是局域网,才能利用这样的启动选择。

网友:
如LS所说,PC的网络环境必需是正常的

在网络断开的情况下,模拟器是无法使用的。

网友:
确实,网络状态必须是好的。哪怕链接到局域网都行

网友:
网络是好的呀!

网友:
看lz的帖子,6月12号是好的,13号就歇了,然后花了2天时间来eeworld问。
其实,不如ghost,10分钟就解决了的。却为此耽误了更多时间。而这个,肯定不会是项目的关键问题,因为最终的项目,肯定不会用模拟器的。

网友:
重装软件,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pc2003 se的属性配置中
Transpor:TCP/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
StartUp:Emulator startup Server
不知道是否有某个地方设置不对!

这是关键。

不行就重启机器。

再不行,就重装evc4 + sp4 + ppc

网友:
解决不了,最后的解决办法是重装,没办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