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2440 nand flash驱动的一些问题

楼主:
//今天看了一下flash驱动的一些代码,发现有些不解。
//平台描述2440+64M nand  flash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* 写扇区函数
    @func   BOOL | FMD_WriteSector | Writes the specified data to the specified NAND flash sector/page.
    @rdesc  TRUE = Success, FALSE = Failure.
    @comm
    @xref
*/
BOOL FMD_WriteSector(SECTOR_ADDR startSectorAddr, LPBYTE pSectorBuff, PSectorInfo pSectorInfoBuff, DWORD dwNumSectors)
{
    BYTE Status;
    ULONG SectorAddr = (ULONG)startSectorAddr+START_PAGE;
        ULONG MECC;

    if (!pSectorBuff && !pSectorInfoBuff)
        return(FALSE);

    BOOL bLastMode = SetKMode(TRUE);

    NF_nFCE_L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lect the flash chip.
    NF_WAITRB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ait for flash to complete command.

    NF_CMD(CMD_RESE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nd reset command.
    NF_WAITRB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ait for flash to complete command.

    while (dwNumSectors--)
    {
        ULONG blockPage = (((SectorAddr / NAND_PAGE_CNT) * NAND_PAGE_CNT) | (SectorAddr % NAND_PAGE_CNT));

        if (!pSectorBuf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 If we are asked just to write the SectorInfo, we will do that separately
            NF_CMD(CMD_READ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nd read command.
                    NF_WAITRB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ait for flash to complete command.

            NF_CMD(CMD_WRIT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nd write command.
            NF_ADDR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olumn = 0.
            NF_ADDR(blockPage         & 0xff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Page address.
            NF_ADDR((blockPage >>  8) & 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NEED_EXT_ADDR)
                    NF_ADDR((blockPage >> 16) & 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NF_WAITRB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ait for flash to complete command.

            WrPageInfo((PBYTE)pSectorInfoBuff);                 //写带外数据到spare area

                NF_CMD(CMD_WRITE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nd write confirm command.
                    NF_WAITRB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ait for flash to complete command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F_CMD(CMD_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NF_RDDATA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Read command status.
                    }while(!(Status & STATUS_READY));

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& STATUS_ERRO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F_nFCE_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eselect the flash chip.
                    SetKMode (bLastMode);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FALS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pSectorInfoBuff++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NF_CMD(CMD_REA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nd read command.
                    NF_WAITRB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ait for flash to complete command.

            NF_CMD(CMD_WRIT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nd write command.
            NF_ADDR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olumn = 0.
            NF_ADDR(blockPage         & 0xff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Page address.
            NF_ADDR((blockPage >>  8) & 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NEED_EXT_ADDR)
                    NF_ADDR((blockPage >> 16) & 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NF_WAITRB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ait for flash to complete command.

            //  Special case to handle un-aligned buffer pointer.
                NF_RSTECC();
                NF_MECC_UnLock();
            [color=#FF0000]if( ((DWORD) pSectorBuff) & 0x3) //这个所谓的非对齐是什么意思?[/color]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[color=#FF0000]WrPage512Unalign [/color](pSectorBuff);//这个函数用汇编实现。汇编里面已经包含了循环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Page512(pSectorBuf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rite page/sector data.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F_MECC_Lock();//generate ecc

            // Write the SectorInfo data to the media.
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if(pSectorInfoBuff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PageInfo((PBYTE)pSectorInfoBuff);
                pSectorInfoBuff++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   // Make sure we advance the Flash's write pointer (even though we aren't writing the SectorInfo data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YTE TempInfo[] = {0xFF, 0xFF, 0xFF, 0xFF, 0xFF, 0xFF, 0xFF, 0xFF};
                WrPageInfo(TempInfo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ad ECC ECC是如何实现的?512byte不是产生3byte吗?怎么会是4byte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CC = NF_RDMECC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F_WRDATA((UCHAR)((MECC      ) & 0xff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F_WRDATA((UCHAR)((MECC >>  8) & 0xff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F_WRDATA((UCHAR)((MECC >> 16) & 0xff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F_WRDATA((UCHAR)((MECC >> 24) & 0xff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rite ecc to spare area
                NF_CMD(CMD_WRITE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nd write confirm command.
                    NF_WAITRB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ait for flash to complete command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F_CMD(CMD_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NF_RDDATA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Read command status.
                    }while(!(Status & STATUS_READY));

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& STATUS_ERRO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F_nFCE_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eselect the flash chip.
                    SetKMode (bLastMode);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FALS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pSectorBuff += NAND_PAGE_SIZE;
        }
        ++SectorAddr;
    }
    NF_nFCE_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eselect the flash chip.

    SetKMode (bLastMode);

    return(TRUE);
}

网友:
//read ECC ECC是如何实现的?512byte不是产生3byte吗?怎么会是4byte?
            MECC = NF_RDMECC0();
            NF_WRDATA((UCHAR)((MECC      ) & 0xff));
            NF_WRDATA((UCHAR)((MECC >>  8) & 0xff));
            NF_WRDATA((UCHAR)((MECC >> 16) & 0xff));
            NF_WRDATA((UCHAR)((MECC >> 24) & 0xff));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还有
  if( ((DWORD) pSectorBuff) & 0x3) //这个所谓的非对齐是什么意思?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Page512Unalign (pSectorBuff);//汇编里面已经包含了循环
            }
----------------在汇编nand.s中实现了WrPage512Unalign 函数
LEAF_ENTRY    WrPage512Unalign
        stmfd    sp!,{r1 - r11}

        ldr    r1, =0xb0e00010  ;NFDATA
        mov    r2, #480

        ; Calculate number of unaligned bytes to read (r12 = 4 - (r0 & 3))
        and    r12, r0, #3
        rsb    r12, r12, #4
        mov    r3, r12

wr_unalign1
        ; Write unaligned bytes
        ldrb    r4, [r0]
        strb    r4, [r1]
        add    r0, r0, #1
        subs    r3, r3, #1
        bne    wr_unalign1

wr_main
        ; Write 480 bytes (32 x 15)
        ldmia   r0!, {r4 - r11}
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4, [r1]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5, [r1]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6, [r1]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7, [r1]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8, [r1]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9, [r1]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10,[r1]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11,[r1]

        subs    r2, r2, #32
        bne    wr_main

        ; Write 28 bytes
        ldmia   r0!, {r4 - r10}
        str r4, [r1]这个flash是八位的,怎么使用32位的str指令呢?应该是strb才对啊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5, [r1]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6, [r1]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7, [r1]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8, [r1]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9, [r1]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           r10,[r1]

        ; Write trailing unaligned bytes
        rsbs    r12, r12, #4
        beq    wr_exit

wr_unalign2
        ldrb    r4, [r0]
        strb    r4, [r1]
        add    r0, r0, #1
        subs    r12, r12, #1
        bne    wr_unalign2

wr_exit
        ldmfd    sp!, {r1 - r11}

        IF Interworking :LOR: Thumbing
          bx  lr
        ELSE
          mov  pc, lr          ; return
        ENDIF

网友:
//read ECC ECC是如何实现的?512byte不是产生3byte吗?怎么会是4byte?
            MECC = NF_RDMECC0();
            NF_WRDATA((UCHAR)((MECC      ) & 0xff));
            NF_WRDATA((UCHAR)((MECC >>  8) & 0xff));
            NF_WRDATA((UCHAR)((MECC >> 16) & 0xff));
            NF_WRDATA((UCHAR)((MECC >> 24) & 0xff));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——这个是4byte的,是我受网上的文章影响了。

网友A:
2440的ECC支持2048大页,所以4byte

DATA寄存器很特殊,8位,16位和32位访问都可以,我猜测芯片是把32位访问拆成4个byte分别写4次

非对齐的时候就不能32位访问了,只好strb

网友B:
if( ((DWORD) pSectorBuff) & 0x3) //这个所谓的非对齐是什么意思?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Page512Unalign (pSectorBuff);//这个函数用汇编实现。汇编里面已经包含了循环
            }
——日,在这里也要考虑地址对齐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440的ECC支持2048大页,所以4byte

DATA寄存器很特殊,8位,16位和32位访问都可以,我猜测芯片是把32位访问拆成4个byte分别写4次

非对齐的时候就不能32位访问了,只好strb

谢谢。刚开始我都没有反映过来。也只能“我猜测芯片是把32位访问拆成4个byte分别写4次”这么解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f( ((DWORD) pSectorBuff) & 0x3) //这个所谓的非对齐是什么意思?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Page512Unalign (pSectorBuff);//这个函数用汇编实现。汇编里面已经包含了循环
            }
——日,在这里也要考虑地址对齐问题。

地址对齐是ARM驱动工程师最应该注意的问题。这个真的要小心谨慎。
也欢迎大家来发表意见。

网友:
哈哈,还没想通啊。从硬件的角度去想想。

网友:
明白,结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