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ei双网卡切换出错

楼主(2008-06-28):
fei双网卡切换出错
在vxworks?5。5下,用自带的fei启动intel 82559的双网卡,
切换时分别调用了routedelete()ipDetach(),ipAttach(),usrnetifconfig()进行了原来使用的网卡的卸载和想要使用的网卡的加载,
但是切换后,上面的几个函数没有出错,可是一直发送的程序却出错了,
在shell下用i命令发现发送函数被suspend ,其错误号为41(这个错误的解释为
s_errno_EHOSTUNREACH),
另外tRipTask也出错了,号码是3d0002(s_objLib_OBJ_UnAVAILABLE),
另外有一个监测网卡的任务出错,号码是320002(S_hostLib_HOST_ALREADY_ENTERED).
请问高手们,这是否是因为我在切换网卡时,没有调用hostAdd()和hostDelete()???
网卡
号码
程序

网友A:
忘了说明 出错后 还能ping通 我的目标机。

网友B:
你是用的routeDelete()删除路由之后还能ping通,那用ifAllRoutesDelete()看下是不是真的删除完了.
觉得你的ping通是假像.
还有就是你重新加载其他网卡的时候连ip地址都不设置(可以用ifAddrAdd()设置ip地址,ifMaskSet()设置掩码),发送任务还是将数据发送到被卸载的网卡的ip地址上,这样的话如果发送的任务异常处理做得不大好,出现挂起也是很正常的.

网友C:
不,我重新加载其他网卡的时候ip地址了(ipAttach(),usrnetifconfig)。

网友D:
我以前遇到过重新设置了ip地址后,还能ping通原来得ip地址得情况,后来发现在设置新得ip地址之前调用ifAllRoutesDelete(),就得ip地址就不再ping通了。所以觉得你得可能是个假象,你试下这个方法可以了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