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wince里面用fwrite保存数组数据总是出现多余字节?

楼主:
在wince里头用EVC编写了一个采集数据的程序,保存在一个unsigned char pR_Data[4096];的数组里面。
我的数据是有规律的,每隔4个字节为一个0x00,也就是说pR_Data[0]=[4]=[8]=...=0x00,通过这个我可以很方便地看出数据的正确与否。

现在我已经将数据采集并存在这个数组里面了,用断点跟踪查看这个变量,数据是正确的,然后用下面这几个语句保存成文件。

在将文件从ARM里头拷到电脑里处理的时候却总是发现保存的文件有问题,总是会有0x1002,或者0x1003不等地多出几个字节,而且字节可能分布在文件中间的某个地方,导致我的数据完全错位,很是郁闷。

不知道我啰啰嗦嗦说清楚了没有?请各位帮忙看看下面这个写文件的语句,可能是哪里出错呢?不胜感激。。

        if (!fseek (fp, 0, SEEK_SET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t x = fwrite(pR_Data, 1, 0x1000, fp);
                if(x != 0x1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NULL,_T("Write error!"),MB_OK);;
        }
        fclose (fp);

网友:
如果是二进制文件,打开文件时要指明二进制文件 "wb" 或者 "ab" "rb+" "wb+"

网友:
哦,我原来用的是
FILE *fp = fopen(path, "w");

刚刚试了一下,改为“wb+”,真的就好了。。

呵呵,谢谢哈!结贴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