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从U盘启动xpe系统?

楼主:
我用windows embedded studio制作了一个迷你型的xpe系统,请问我如何能从U盘启动整个系统呢?我在网络上找过相关的一些方法,但是都不能顺利的完成。

网友:
把U盘FDISK--FAT16
  装DOS启动盘
  把整个镜象和bootprep拷进去
启动-》在DOS下输入:bootprep enter
释放!

网友:
bootprep这个工具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哈,你那有没有啊?我也找到过网络上有关找方面的资料,但是就是找不到这个工具,我的那个C:\Program Files\Windows Embedded\utilities目录下也没有这个工具。

网友:
U盘做启动盘,网上有相应的工具,UBOOT.exe
然后修改boot.ini

网友:
能不能讲详细点啊,做个U盘启动dos或者红叶的pe我也会,但是现在是启动自己做的系统,我不知道怎么处理!

网友:
bootprep你没有??
我传给你

网友:
我想你的那个方法应该有用,但是我把我做的那个系统放到U盘里面然后从U盘启动,但是还没有进入xpe系统的界面就蓝屏了。我的系统是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做的,运行系统何制作系统不是同一台电脑。请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?

网友:
这两台电脑的芯片组一样吗?
你做系统时是按照哪个机器提取的硬件信息??

网友:
两台芯片不一样,设备信息两台电脑的都有试过,都会蓝屏。

网友:
晕了不知道你怎么做的
你想在哪个机器上运行XPE就提取哪个机器的硬件信息
然后制订XPE系统
然后放到你的U盘中释放

网友:
再请问一下哈,呵呵,不好意思了,我这个人就是问题比较多点。就是如果我要在做一个xpe系统,那我是不是得重新生成硬件信息??还是原来那个就可以??

网友:
硬件没变就用那个以前的就行
重要的是要对应你要跑XPE的板子

网友:
现在能进入到系统了,但是每次做的系统老是出现fba.exe错误啊,说是内存不可以读,这是怎么回事啊??

网友:
这个就得具体你自己找问题了

网友:
问题总算解决了,现在可以 启动了。来给你加分的,多谢了哈!!

网友:
#13楼 得分:50
回复于:2008-09-09 22:50:09

这个就得具体你自己找问题了

这样的答案就有50分???这太假了吧

网友:
说详细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