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!!!关于ADuC7026的I2C通信

楼主:
用ADuC7026调试一个程序,控制Zlg7290,可是I2C读写程序总是不成功。我感觉ADuC7026的I2C接口好像不能与7290通信,无法进入主机模式,无法把地址发出。硬件电路没问题,已检查多遍。希望高手帮忙。谢谢。

网友A:
既然确认硬件电路没问题,那就是软件了。没代码怎么帮你看呢。

网友:
最近我也在用7026,可以的啊,按照datasheet和他的示例代码就行了,不过你要确定硬件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确认硬件电路没问题,那就是软件了。没代码怎么帮你看呢。

可能是软件问题

网友:
库存全新ADUC7026BSTZ62I芯片低价出售

库存全新ADUC7026BSTZ62I芯片低价出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