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00分求Pocket PC的远程桌面连接软件(最新版)

楼主:
我有一PDA,Symbol PPT 8846 (8800系列的)
Windows CE 4.2 (经网友纠正应为Pocket PC 2003,后来才看到机器面板有Pocket PC字样)

目前自带的Remote Servers Client 不能全屏,也不能将声音带到PDA上面来

我有尝试安装一些版本的RemoteDesktop,如V2.0的,都不能运行

目的:用Remote Client使用WIFI 连接到服务器上,操作某一程序,然后该程序有可能发警示声,也希望能带到PDA上来播放

麻烦有在Pocket PC上高版本的Remote Client的朋友发一分
邮箱:yxq@ilean.com.cn
QQ: 1618988

万分感谢

网友:
远程桌面我知道的有两种协议

一种是微软的 RDP
一种是Linux的 VNC
你可以都试试看

网友:
lz你的title很猛很诱惑。

但是你的系统只是ppc2003,高版本的mobile5,mobile6的是不一定能在
你的设备上跑的。

而且还是WIFI 连接的。

网友:
你不就是要实现远程通过IP登陆另外一台机器吗
用ICA就可以啊
网上有CE下的软件
但是服务器端应该需要安装2000server(不确定)

网友:
回Rzsheng: 我需要RDP的,目前它自带的那一个很不爽,滚动条占空间不说,也不能事先设定好用户和密码,也带不来声音

回Lenux: 没办法,辛苦一点我都要拿到这个东西,我知道难找,所以想麻烦一下大家,而且我很少提问的,可用分从2001年累计到现在了,放着也没用,给大家多好.
    是的,我就是要WIFI连接Server,让PDA上的画面看到PC上的程序,这样我就不用在PDA上写程序了。
     所以我找到Termianl service client都不能运行,都是其它版本的

回wangxin:ICA?不是很明白 ,我的Server就是Windows 2003的,比2000好在可以带声音,颜色可以到16位而不是2000的256色
            能否提供一下ICA的相关资料,感谢了

网友:
自己写个程序 把系统上面的状态栏和下面输入栏隐藏 然后在给Termianl service client软件窗口发送MOVEWEINDOW消息改变窗口大小 会不会实现全屏呢?

网友:
我不是程序设计者
我对PDA基本上不懂

谢谢大家

继续等待高人

网友:
CE上的RDP 设置界面很诡异,超出CE界面很多,各项设置可参照PC上的,全屏应该没问题吧
就是设置很麻烦

网友:
??PPC上的RDP不好使吗?

网友:
远程桌面就这两种协议吧:RDP&ICA
搜metaframe或ICA
我忘记了
有ICA for arm
和ICA for X86
但是我现在只有ICA FOR X86的了

网友:
我找到了

for arm
for ppc
for sh3
for sh4
for mips的
你要哪个?
我怎么传给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