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算在wince 5.0上运行s3c2410的4.2版本的BSP包,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做

楼主:
有一套板子,以及相应的程序,在wince 4.2的系统上运行的好好的,现在老板让在5.0上运行,大家给点建议。
我在网上搜了一下,有专家说有两种方式:一是修改4.2的BSP包,使之能在5.0上运行;二是修改5.0系统自带的BSP 包,使之能配合S3C2410的CPU运行。大家给些建议,哪种方式更合适?具体的应该怎么做?我现在刚接触wince,原先的那个程序也不是我做的。

网友:
随便拿个BSP,都可以跑,
网上很多人移植好了。

24105.0BSP我只见过周立功的是5.0 其余的都是4.2移植的。

网友:
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优龙的2410的5.0BSP,可以跑。但毕竟自己的板子不是优龙的,还是要自己做移植。那么大家都是怎么做的移植呢?哪位专家能否总结下自己的移植笔记心得,也造福下我们这些老百姓。

网友A:
大家再来给参谋参谋?

网友:
我的是用42硬编译到50上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家再来给参谋参谋?

问题太大,无法参谋

我觉得换BSP非常简单,如果内存和flash一样,根本不用改什么东西就可以起来的。
如果液晶大小不一样,就改LCD一些参数即可。

还有一些中断,要屏蔽,尤其是重启等中断。

楼主,放心,

换BSP远比开发一个驱动简单的多。

网友:
建议直接拿5.0的改,因为现在已经稳定的BSP很多,所以系统那块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
拿过来只需针对自己的设备驱动做一些小的改动,移植就可以了,这样可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

网友:
PB5.0自带的就有2410的BSP,何必要用4.2的呢?

网友:
http://www.dzsc.com/data/html/2008-8-27/67944.html
我在网上搜到这样的一片文章,但怎么发现按照他所说的步骤,都找不到相应的文件阿。

网友:
这里有下载 24105.0BSP
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581497

网友B:
谢谢googleman.不过你的资源里都是实验程序,是需要我先看懂,然后自己做BSP吗?不好意思,是新手,见笑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googleman.不过你的资源里都是实验程序,是需要我先看懂,然后自己做BSP吗?不好意思,是新手,见笑了。

不好意思,刚才那个链接搞错了。
这个才是2410 5.0BSP的下载链接: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843027

网友:
哈哈,我和你碰到的问题一样 。
我一个板子s3c2410x的cpu,只有CE。net的BSP。
现在想让它跑ce6,  我发的另一个帖子,大家建议说是难度有点大啊

是不是先移植到ce5 比较简单呢

网友:
我就有移过2410到5.0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谢谢googleman.不过你的资源里都是实验程序,是需要我先看懂,然后自己做BSP吗?不好意思,是新手,见笑了。

不好意思,刚才那个链接搞错了。
这个才是2410 5.0BSP的下载链接: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843027

这个就是标准5.0的,放心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谢谢googleman.不过你的资源里都是实验程序,是需要我先看懂,然后自己做BSP吗?不好意思,是新手,见笑了。

不好意思,刚才那个链接搞错了。
这个才是2410 5.0BSP的下载链接: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843027

这个就是标准5.0的,放心使用。

这个从什么启动的,STRATA还是 am29lv800的

网友:
我的分数不够,不能下载你的bsp,55555

网友:
建议从网上下个WINCE5下的S3C2410 的BSP,再做一些小的修改。
 直接从4.2升到5.0的工作量比较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