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事件驱动的嵌入式系统设计,有谁了解的请进!广发言路!呵呵

楼主:
各位前辈,有谁知道这个题目的该怎么做,“基于事件驱动的嵌入式系统设计”,我想了很长时间了,关于什么是事件驱动机制我是清楚了,就是现在不知道从何入手?
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。呵呵,谢谢

网友:
我自己先顶一个!呵呵

网友:
这个没什么吧,很多简单的单片机处理程序应该都是基于事件驱动的,比如:有按键来了,程序应该做按键处理;比如,如果有通讯中断,程序应该处理中断;再比如,某个IO点有输入,程序应该响应什么事件,等等。这些应该都算事件驱动的吧

网友:
1.如何知道一個時間發生
2.如何了解這個事件是什么
3.讓一個事件在一定時間內一直發生如何處理?
4.同時有幾個事件發生如何處理?

...........

网友:
等待高人给个代码,呵呵

网友:
基于事件触发的操作系统和基于事件触发的操作系统,哪个可靠性更高一点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