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置目标机启动后的ip地址

楼主:
我用的板子的启动方式是bios+dos,请问如何设置目标机启动后的ip地址。和项目相关,很着急,恳求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用程序实现,在机器启动时,自动运行程序(读配置文件中指定的ip)就可以了.

网友:
什么意思阿,进入WINCE直接设置好了,你到底想要怎么做,自动实现??

网友:
用程序实现也有类似的问题,因为我还没有解决如何让系统自启动后直接运行我的程序,这个也应该需要修改注册表。

在wince哪里可以设置啊?我的目的就是让ce系统启动后就是我设定好的IP。

网友:
把注册表中的HKEY_LOCAL_MACHINE中的init下的lauch60改成你要运行的程序,开机后就会自动运行你的程序,

网友:
谢谢网友dthxman()!可是还会有问题,这个注册表信息如何保存得住?是不是也应该在ce设计阶段就改好的?然后再sysgen或者不行再build才可以啊?那应该在哪里调整?

网友:
我很笨,还是不太明白如何实现如题的功能?

网友:
好人在哪里啊?好在哪里?

网友:
保存IP方法:
修改平台project.reg,添加以下内容:
[HKEY_LOCAL_MACHINE\comm\vmini1\parms\tcpip]
"defaultgateway" = multi_sz:"192.168.0.1"
"subnetmask" = multi_sz:"255.255.255.0"
"IpAddress" = multi_sz:"192.168.0.2"
"enabledhcp" = dword:0
第一个是默认网关,第二个是子网掩码,第三个是IP地址
最后一个也必须加,就是禁用DHCP,这样自己的设定才能生效。

网友:
谢谢milong,这个和我在网上查到的一个方法还挺像的,可是我试过了,没有好用。
具体见下面:
[HKEY_LOCAL_MACHINE\Comm\PCI\NE20001\Parms\TcpIp]
   "EnableDHCP"=dword:0
   "DefaultGateway"=REG_MULTI_SZ:"192.168.1.1"
   "UseZeroBroadcast"=dword:0
   "IpAddress"=REG_MULTI_SZ:"192.168.0.111"
   "Subnetmask"=REG_MULTI_SZ:"255.255.255.0"
看来这种方法应该是可行的,可是我不清楚“PCI\NE20001”和“\vmini1”具体什么含义,我想这部分应该是网卡的名字吧,那么我如何可以知道我的嵌入式设备的网卡具体叫什么名字呢?

网友:
参照前面网友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,我试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