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问个数据包问题

楼主:
我手头有个文本文件,内容如下:
0x25, 0x01, 0x01, 0x10, 0x01, 0x02, 0x00, 0x00,
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b5, 0xd8, 0xcf, 0xc2, 0xa3, 0xb1, 0xb3,
0xac, 0xca, 0xd0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ca, 0x25, 0x01,
0x01, 0x10, 0x02, 0x02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b5,
要求:把两个0X25之间的数据取出来,做为一个数据包,发送到单片机的串口上去,请问我该 怎么发送啊 ?协议要求是38个数据为一个包,偶是新手,谢谢

注:分不够 ,可以再加

网友:
给你一个结构吧...

查找第一个:0X25

开始存入缓冲区如果不为0X25的话.
重复上一步

置完成标志.

网友:
代码可以参考下面的去实现
typedef CHAR unsigned char
CHAR *pSrc, *pDest, Count=0;
pSrc = SrcBuf;        //源数据包
pDest = DestBuf;//目标数据包
while(1)//如果不是在主程序中使用,那就不能死循环,在这里可以做其他判断
{
        if(*pSrc != 0x2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pDest = *Src;
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}
        pDest++;
        Src++;
        if(Count == 3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nd();//1个完整的包组织完成,发送
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pDest = DestBuf;
        }
}

网友:
for ( i=0; i   {
      ch = mCmdParam.ByteRead.mByteBuffer; /*mCmdParam.ByteRead.mByteBuffer为当前要读取的数据*/
      switch(ch)
        {
         case ',':
             printf("´此处为逗号");
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case '\n':
             printf("此处为换行");
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default :
             point = &ch ;
             bao[0] = *point ;
             bao[1] = *point+1 ;
             bao[2] = *point+2 ;
             bao[3] = *point+3 ;
              point=&bao;
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for(count=0;count<4;count++)
   {
      printf( "%c", bao[count] );  /* 显示读出的字符*/
   }
问题:打印出来的 数据怎么不对呢?

网友:
你打印的是char,看的出来是你传的数据吗?
莫非你就想要这个char?

网友:
for ( i=0; i   {
      ch = mCmdParam.ByteRead.mByteBuffer; /*mCmdParam.ByteRead.mByteBuffer为   要读取的数据*/
      printf( "%c", ch );  /* 显示读出的字符*/
}
现在这个样子 打印出来的结果是:
0x25, 0x01, 0x01, 0x10, 0x01, 0x02, 0x00, 0x00,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b5, 0xd8, 0xcf, 0xc2, 0xa3, 0xb1, 0xb3,0xac, 0xca, 0xd0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a1, 0xca, 0x25, 0x01,0x01, 0x10, 0x02, 0x02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......
我现在只能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打印,怎么才能按照0x25 四个字符四个字符的读出来啊?如何实现啊 ?谢谢

网友:
错了,第一行是for ( i=0; i

网友:
printf("0x%.2x, ", (unsigned char)ch );  //注意','后面有个空格
这样打印一次就出现"0x25, "

网友:
unsigned char ch;//你要发送的数据
CString str;
str.Format("0x%02,hd", ch);
cout< //好像是这样吧,记不太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