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 WiFi 插拔之后工作不正常(Wince 5.0) Urgent

楼主:
SD WiFi在首次插入后均可以与指定AP(Access Point)成功连接,后经过一次拔插后,就无法工作了,只有重新系统才可以。经Trace log可知,无法得到BSSI List,其列表为空,由此可知,WiFi Adapter处于异常状态,至今没有找到具体原因,曾试过NdisReset,不过,仍旧失败!!

此问题需要马上解决,需要大家帮忙,提供相关线索!!谢谢

网友:
补充一点,经插拔后,其从bind到associating之前的流程与正常状态没有发现不同之处

网友:
楼主,我也在搞        SD WIFI,请问需要给系统添加哪些组件?
以下这些够了吗?还是需要其它第三方,比如SDIO NOW ?
SDIO Standard Host Controller
SDIO WiFi (SyChip)
Wireless LAN (802.11) STA -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and 802.1x

我现在情况是能识别Sandisk的WIFI卡,但检测不到WIFI信号。
你的“无法工作”是“无法识别WIFI卡”还是“无法接收到WIFI信号”呢?

网友:
bobor8,
你所说的能识别Sandisk的WIFI卡,可以理解为OS可以驱动该WIFI卡了吗??如果可以驱动,那么通过WZC(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)Service去配置,当然也可以直接通过NDISUIO去下命令(OID)去获取相关信息包括BSSI List,以及所连接的AP的RSSI(信号强度),有关你的提问,不是很清楚,我的是插拔后工作不正常,无法检测AP的存在,即BSSI List列表为空

网友:
to YuanQF2002(Fine):
    我觉得是能驱动该WIFI卡了,但无法检测AP的存在.可能与你插拔一次后的状况类似.

网友:
你的除CE自带的WIFI/SDIO相关组件和安装对应WIFI卡的Client Driver外还添加其他东西了吗?

网友:
你用什么品牌的卡,我看能不能找和你相同品牌的试试.

网友:
我用得是SPECTEC的,具体组件问题你所列的应该包含,其它也不是很清楚了。那么你收到过WZC Service 相关的Notification吗?? 如:WZC_STARTED

网友:
搂主是不是自己写的sdio Host controller driver?
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:
初始化结束后(发完CMD5--CMD3-CMD7--CMD52(N个)).
然后Enable SDIO 中断之后会不停的在发CMD 52.
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?
谢谢。。

网友:
还有怎么确定已经可以驱动你的SDIO卡了?
有点纳闷。
从那里可以看出来?
还有就是搂主说的:过WZC Service 相关的Notification吗?如:WZC_STARTED ?

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楼主,我也购买了SPECTEC的SDIO WIFI CARD,我的情况是首次插入后就不能找到AP,应该和你第二次及以后类似,察看日志:"ZeroConfig已启动,首选列表已用完",同样的卡和网络环境,在PPC 2003下却好使.
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能否指点我一二?谢谢!

网友:
Hi heroin_z
很报歉,针对的问题Host control driver无能为力,没有涉及这块.
Hi bobor8
有关你第一次就找不到,是从哪来看来的,是下命令取,还是直接从界面上,我现在己经脱离项目,不做这个模块,只能凭印象了!!最好你将CE打上最新补丁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们,这些问题现在都解决了嘛?
老大让我研究wifi,我是门外汉,希望能获得你们的支持亚。。。

网友:
我有usb 接口的wifi 驱动,不知道用不用的着,现有的驱动有:
usb接口的驱动:

AU1200的WinCE5.0驱动
VT6656_ce5.0_obj_v1.65.01_au1250驱动
VT6656_Linux_src_v1.19_01_x86
Windows+driver+x86
三星24102440的WinCE5.0驱动
智原FIC8120 USB Module的Linux驱动
VT6656-driver-for-Hi3510-linux
x86上VNT6656的Linux Source Code
px270-wince5.0-vt6656驱动

mini pci支持的驱动:

Mini PCI Windows XP驱动
Sigma Designs8622 Mini PCI的Linux2.4驱动
智原FIC8120 Mini PCI的Linux驱动
可直接联系我:15889605893 龚生
jakcey.gong@keentech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