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DriverStudio初始编译出错

楼主:
winXP + VC6 + DDKXP + DS2.5   在按照说明进行第一步时:从VC的“ FILE”-〉“OPEN WORKSPACE”-〉。。。。打开vdwlibs.dsw   开始进行编译就出现  找不到wdm.h 和其他文件的问题。 我把build -> batch build 中64位的选项都去掉了 。又改了改option-> directory 中include 的路径为DDK中路径还是不对。求教高人指点我!!!

网友:
你batch build的时候只选一个win32checked试哈!我用的是VC2005,也是1500多错误,一个一个改!我终于搞定了,不过在新建的工程中出现编译错误,希望大家共同研究哈!
环境如下:
VS2005.NET+DDKXP+DriverStudio3.2
写了hello程序,设置如下:
1 project type页中选择"Kernel Mode Service"点
2 IRP Handlers页中把所有自动勾上的请求都去掉,因为我要手工写DriverWorks代码
3 在Additional页里把自动勾上的Generate SoftICE NMS file in custom build step去掉
同时我的DS中的vdwlibs.dsw库已经编译通过,这样我build的时候出现以下链接错误:
helloDevice.obj : error LNK200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"const type_info::`vftable'" (??_7type_info@@6B@)
helloDriver.obj : error LNK200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"const type_info::`vftable'" (??_7type_info@@6B@)
vdw.lib(kdevice.obj) : error LNK200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"const type_info::`vftable'" (??_7type_info@@6B@)

网友:
困扰三天的事情终于解决了!自己顶哈!!!
hahahahahahhahahahahah!发泄!!!!!

网友:
大哥,你是怎么解决的,我的是VS2005,出的错和您的一样.能不能指点下.

网友:
在2005里面怎么添加路径啊?我碰到了这个问题
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wdm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网友:
1、编译ddk库
2、设置ddk路径,如d:\NTDDK
3、编译驱动

网友:
路径设置对,setting /c/c++  /Preprocesso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