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3.0开发的程序可否运行在Mobile5.0上?

楼主:
EVC3.0开发的程序可否运行在Mobile5.0上?

网友:
那应该怎么处理呢?用EVC4.0可以吗?查了两天没佬结果,要疯了
希望知道的各位帮帮忙,先谢谢了

网友:
是啊,Mobile最好使用VS2005

网友:
初学者提问 ,哪里问得不对,不要见笑
因为以前程序运行的系统为WindowsCE3.0,即PPC2002因此选用的开发工具是EVC3.0
现在的PDA系统是Mobile5.0或是6.0,因为此前的程序已经是完成 的了,但是COPY到5.0系统上不能运行,可能是因为系统的差异吧,因此我想如果用EVC4.0重新编译一下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,现在这个环境还没有配好,还有如果用VS2005是不是要重新开发了?能不能将EVC3.0中的程序移植到这里??
谢谢大家

网友:
分不够我可以再加,说到做到

网友:
是不是Mobile不支持EVC开发出来的应用程序?查了一下MSDN,怎么感觉Mobile支持的开发工具不包括EVC??要晕了

网友:
你直接用vs2005打开你的project看看能不能转换成功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你可以在MSDN上看一下,移动EVC代码到VS2005上的专题.MOBILE是不支持用EVC了.

网友:
有谁做真正做过EVC工程到VS2005的移植,刚试了一下,有好多错误!最重要的是,在网上发贴子,有比较权威的专家告诉我Mobile5.0的向下兼容能力还是可以的,正常情况下应该可以跑PPC2002的程序,但是如果使用过时的API函数可以会导致程序无法运行,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,如果用EVC4.0只建立一个基于对话框的简单程序是可以在Mobile5.0的机器 上运行的,但是如果将我的程序放到机器 里就没有任何反应,是不是因为我操作数据库的方法有关系?我所用的是ADOCE3.0,现在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,希望大家能给我提供一点资料!!!!谢谢了

网友:
什么权威的专家,不要迷信,没有测试过的东西永远不要轻易去相信. 代码需要测试的。
关于错误, 要具体的分析差异性. 在实际中,依赖关系复杂的话, 就很难区分,在移植项目的时候, 我往往回到是从最小的正确"微内核"部分, 不断往上加上去. 当然也有 很多具体的代码工夫和技巧,靠宏屏蔽和开发设置, 靠一些暂时的中间注释来发现这个差异性也好. 呵呵, 如果软件设计的好, 具有很好的可移植, 就没什么大可折腾的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