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分紧急求助--如何在生成cab文件时指定程序的快捷方式的参数??

楼主:
RT,如何在********_WCE4.inf文件修改[Shortcuts]节,以达到给某个程序的快捷方式添加参数的目的?在某个老外的博客上看到一种方法,于是按以下格式修改(/后面为参数):test,0,text.exe /1,%CE11% 但是生成cab文件时出错了:
Error: Section [Shortcuts] shortcut "test.lnk" - there is no matching target file "text.exe /1" for the current CPU type
求各位大侠江湖救急,感激不尽!

网友:
生成快捷方式:
[Shortcuts]
快捷方式名,0,EXE程序
(例如:
[Shortcuts]
test,0, test.exe)
设置快捷方式路径:
[DestinationDirs]
Shortcuts=0,路径(如:%CE11%之类的)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,请看清问题再回答,OK?

网友:
这个没试过,可以MSDN里面搜索看看 .inf的写法,另外可以试试看 //1 或 %%1,但看起来仍然是文件名而不是内容。

网友:
还有个替代的方法就是写好.lnk之后,直接把.lnk当文件复制进去。

网友:
那請問如何在LNK文件中添加參數呢?謝謝

网友:
用文本模式打开LNK文件编辑嘛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拜托,我还没笨到那个程度,这个办法在我发贴时已经试过了
我试着这样改:
26#"\Program Files\text.exe /1"
这样同样不行,请问LNK文件的格式?

网友:
这个问题涉及到你的exe能接受什么参数格式的输入了,给你个例子,比如

37#\Windows\celogflush.exe -n \celog.clg

37表示长度,而后面“ -n \celog.clg”和你在console中用法完全一样。

但是通过[Shortcuts]来指定内容,我没有见到过。建议你还是通过复制lnk的做法,遇到多语言问题可以通过setupdll.dll来改名。

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,如果是有 /或%符号,好像应该用 // %%替代,这个你自己测试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