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在遇到全局变量时都会去保证原子性吗?

楼主:
从理论上来,所有的全局变量,大到一个结构体,小到一个bit,在操作时都应该使用某种方法,保证操作的原子性。但是在现实当中,看一下code,就会发现大量的全局变量就在毫无防范的使用。在嵌入式系统里面,不管用信号量,还是开关中断,代价好像都大了些,但是嵌入式操作系统一般又不会提供对整型变量原子操作的调用。想问一下各位大师,平时都是怎么做的?会在定义一个简单的全局flag的时候,去想办法保证原子性吗?

网友:
bit,char或者32位中对齐的int等应该是单指令操作的,可能天然具有原子性的吧.

网友:
LS我说的应该不对.能收回吗?

网友:
能不用就不用全局变量

要是用了就得小心...

不然那是非常痛苦的

网友:
嵌入式系统中,全局变量确实是一个讨厌的捣蛋鬼,故嵌入式系统要高度重视全局变量的使用:
1、全局变量最好只用于保存全局配置,只在初始化阶段修改,运行过程中只读。
2、不要用全局变量在线程(任务)间传递数据,而是使用操作系统提供的消息、邮箱等手段。
3、如果实在要使用全局变量,必须使用信号量保护,并且像软件版本一样严格管理全局变量。
4、如果是一个较大型的项目,全局变量应该由专人管理(一般就是总设计师),任何模块要经批准才能使用全局变量。
5、讲一个我自己的做法,也许可以参考一下。我写程序时,一般会定义一个ucpu_t(无符号)和scpu_t(有符号)类型,用于定义cpu可以用一条指令加载或存储的数据类型,当某全局变量只在一个线程中修改,其他线程只读的条件下,只要你不笨到把这个全局变量放到循环终止条件之中,一般不需要信号量保护。

网友:
说提这个考虑是多线程或多核操作时,变量可能被别的改变,而引发不确定性。

网友:
本公司专业承接PCB印制线路板厂家。主要生产单,双以及多层线路板,盲孔,高频板等。最小孔径0.15mm,是小线距0.1mm. 表面处理:防氧化,镀金,镀锡.无铅工艺等等.质量保证,交货及时.最快24小时交货,月产量1.2万个平方米.本企业已经过ISO9000:2000/ISO14001质量休系/环保体系国际认证和UL认证.以及欧洲环保认证(ROHS认证).双赢互利是我们的一贯经营理念。我们期盼与业内朋友放眼世界、展望未来、携手并进、齐享高科技的结晶,共创辉煌! (24小时提供PCB相关技术支持!欢迎您与我们联系)
联系人:萧先生
深圳市奔强电路有限公司 www.szbq168.com
TEL:0755-29606209    13798334626
MSN:xhg26270001pcb@hotmail.com
SKYPE:LTDLFPCB      QQ:426617608
邮箱:BQPCB@VIP.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