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bootloader数据定义的问题!急~~~

楼主(2007-05-13):
关于bootloader数据定义的问题!急~~~
1。vivi中有很多都是这样定义的
mpll_200mhz:
.long vMPLLCON_200
这个.long是什么意思? 该语句又是什么意思!谢谢!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··
2。在vivi的开头这样定义入口
ENTRY(_start)
ENTRY(ResetEntryPoint)
这两条语句如何解释?
long
vivi
start
如何

网友A:
2。在vivi的开头这样定义入口
我个人理解,这2个都是入口。
第一个启动的时候入口。
第二个是复位时的入口。

网友B(2008-06-07):
.long应该是类似于C语言的(long)强制类型转换,这里应该是定义一个long型数据(ARM中应该是32位)

网友C:
.long XXX 和ARM公司汇编CDC XXX是等价的,即在此位置定义一个DWORD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