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用TWI总线(I2C)读写EEPROM不稳定的问题

楼主:
我用的处理器:ADI公司的Blackfin系列的BF537

I2C接口的EEPROM :ST公司的M24512

写EEPROM方式:Byte Write

读EEPROM方式:Random address read

问题现象: 我向EEPROM指定地址写一个数据data, 然后再从此地址中读出来,发现data

值不同的时候,读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,

也就是说有时候写进去的数据和读出来的一致,有时候不一致.

这是为什么呢?

哪位大侠给个建议

网友:
首先,先确定IIC总线正确,读写都完全正常
再一个:注意一下EEPROM的读写的耗时,相对来说EEPROM的读写是很慢的,要保证写完了再读

数据不稳定的情况多是逻辑时序的问题...
对一下时序看看...

网友:
时序中24512的地址是16位的,这点要留意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