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 4为何不能调试CE 5设备?

楼主(2007-02-26):
EVC 4为何不能调试CE 5设备?
安装了EVC 4 + SP 4,CE 5 SDK,但调试选项里的调试目标只有CE5 SDK带的模拟器,却没有DEVICE的选项,不知何解?
还安装了PPC 2003 SDK,设备和模拟器都工作正常。
感谢!
设备
模拟器

网友A:
设备!当然是在开发板上吧,需要针对开发板的SDK;或用PB定制的SDK来开发驱动。

网友B:
你到【build】\【configuration】下看一下能不能把Device选项添加进来。
我没用过在EVC4下来调试WM5 的device.

网友C:
不行吖,加的DEVICE还是按模拟器算。。

网友D:
那个需要你设备的SDK....
如果没有,则需要在PB里面添加设备的BSP包,然后再编译一个SDK..

网友E(2007-10-11):
老兄你好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不知道如何将WCE5.0的程序部署到我的设备上去了,郁闷,弄了很久都没折.
我试了下.NET2005,用它来弄就可以直接将程序部署到设备上去,但他还要考个.net的东东到设备上去,我的设备没有空间存储,弄了很久都没办法把一个HELLO WORLD的小程序部署到我的设备上去,痛苦

网友F:
安装设备的SDK

网友G:
原因是你的CE 5 SDK中只包含了模拟器,没有加入设备。
PPC 2003 SDK中包含了模拟器和设备。
所以一个有DEVICE的选项,一个缺没有。
重新在pb中修改你的bsp,增加有关设备的项目,再生成sdk,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