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CtlColor函数好像只在初始化的时候改变控件的颜色,后来好像就不起作用了

楼主:
evc的OnCtlColor函数好像只在初始化的时候改变控件的颜色,后来好像就不起作用了,我在OnCtlColor改变控件的背景色,只有在初始化时可以改变一次,以后再也不变了。Invalidate(),RedrawWindow(),UpdateWindow()函数都试过了,就是不管用。
请教大家遇到过没有,怎么解决?

网友:
代码贴出来,我做的是可以的.

网友:
HBRUSH CMonitorDlg::OnCtlColor(CDC* pDC, CWnd* pWnd, UINT nCtlColor)
{
        HBRUSH hbr = CDialog::OnCtlColor(pDC, pWnd, nCtlColor);

        // TODO: Change any attributes of the DC here
        if   (pWnd->GetDlgCtrlID() == IDC_PICALARM || pWnd->GetDlgCtrlID() ==                   IDC_STATICNET||pWnd->GetDlgCtrlID() == IDC_STATICLAB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BRUSH hbrN = CreateSolidBrush(m_clrBack);
                pDC->SetBkMode(TRANSPARENT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hbrN;
        }
        // TODO: Return a different brush if the default is not desired
        return hbr;
}

程序中有三个picture,我想在三个picture中加载三个ico图像。动态改变picture的背景。
在程序中改变m_clrBack值,然后Invalidate,没有反应。程序是基于对话框的。

网友:
to:1982pc
把你可以的代码给我看看也可以阿。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

网友:
用Invalidate(TRUE);刷新看看呢?!

网友:
BOOL Invalidate(
BOOL bErase = TRUE);
默认是true阿。
还是不管用。

网友:
GetDlgItem(IDC_STATICLABA)->MoveWindow(520,1,22,22);
把Picture移动一下就可以,背景变了,调用OnCtlColor函数了。

网友:
你那里发送执行Invalidate(TRUE);没有执行OnCtlColor函数?

不行的话直接发消息,看看呢

网友:
在想改变颜色的时候 加这2句就可以了        IDC_STATIC_CmdContent 控件名
GetDlgItem(IDC_STATIC_CmdContent)->Invalidate();
GetDlgItem(IDC_STATIC_CmdContent)->UpdateWindow();

网友:
HBRUSH CBtnColor::CtlColor(CDC* pDC, UINT nCtlColor)

用这个试试 可能行

网友:
将HBRUSH   hbrN   =   CreateSolidBrush(m_clrBack); 放在OnCtlColor()中我没试过,通常的做法是在OnInitDialog()中创建画刷,m_brush   =   CreateSolidBrush(颜色);,你可以试试在程序中重新用不同的颜色创建画刷以对m_brush重新赋值: m_brush   =   CreateSolidBrush(其他颜色),然后调用Invalidate(); 应该是可以的。如果还不行的话,你可以在程序中设置一些标志,然后调用Invalidate(); 以控制OnCtlColor()函数中的执行代码的流程。

网友:
顶楼上的,HBRUSH   hbrN   =   CreateSolidBrush(m_clrBack); 要在初始化里创建

网友:
HBRUSH   hbrN;
应该是个全局变量。

网友:
一般自绘控件都采用owner-drawn 方式,或者做subclass也行。

网友:
只有在MoveWindow,CenterWindow等函数,而且确实窗口被移动了,才触发CtlColor。

建议自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