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信号处理

楼主(2007-07-07):
模拟信号处理
我现用一款AD,ads7841e,它只能接收正信号(单电源供电),如何把正弦信号的零点基准抬高。比如说正弦信号峰峰值为1v,则整体抬高1v,正弦信号就都是正的了,如何实现?
信号
如何

网友A:
可以使用运算放大器,构成加法电路即可

网友B(2007-12-16):
增加一个加法电路就可以实现

网友C:
设计一个加法运算电路,将要提升的值作为基准值。对信号进行叠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