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要想构建一个祼机环境,要什么部件啊, 只有一块 ...

楼主(2007-11-13):
请问:要想构建一个祼机环境,要什么部件啊, 只有一块开发板行不行啊?
要想构建一个祼机环境,要什么部件啊, 只有一块开发板行不行啊?
开发

网友A:
楼主最好将你的问题说清楚,目的是什么?

网友B:
什么叫“裸机环境”?

网友C:
就是想测试一下别人做好的操作系统是否运行正常

网友D:
别人都做好系统了,你只做测试的话,有开发板就可以了,最多再有开发板与PC的连接线。

网友E:
那么怎样将做好的操作系统装入开发板中啊

网友F:
去找开发系统的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