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€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
数据采集显示问题

楼主(2007-05-08):
数据采集显示问题
我用C++Builder编了个显示界面,用来显示研华PCL818L采集卡采得的数据。选用的定时器每隔1ms读一次采集卡,然后把所读数据通过波形动态显示到界面,波形显示也是每隔1ms刷新一次。结果发现对标准的10HZ——50HZ的正弦波采集显示的波形失真很严重,而10HZ以下显示很好。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。请各位高手指教
界面
数据采集
采集卡
动态

网友A:
Windows的定时器的定时精度为55ms,设置1ms没有意义
若要提高定时精度得想其它方法

网友B:
我也在用那块板子 也遇到问题了正苦恼中

网友C:
最好用单端,如果用差分输入需要在两边都滤波。

网友:
没办法,我们那个信号是双极性的,只能用差分输入,那C++Builder中的定时器设置1ms岂不是徒劳,怎样把Windows的定时器精度提高呢?

网友D:
可以使用采集卡自己触发啊,设置一个采集频率,采集卡自动采集,采集完成后会触发 一个时间,详情可以参考说明书和ActiveDAQ的帮助文档。

网友E:
是Windows的定时器的问题

网友F:
变AISOFT 为ADI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