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怎么移植UC/OS ii

楼主:
最近做项目需要将UC/OS ii移植到PIC18f452上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:
1、用#define设置常量的值(OS_CPU.H)即可裁减性
2、声明数据类型(OS_CPU.H)可移植性
3、用#define声明宏(OS_CPU.H)
4、用C语言编写函数(OS_CPU_C.C)
5、用汇编语言编写函数(OS_CPU_A.S)
根据硬件做必要修改

网友:
uC/OS-II对RAM的需求比较大,有些MCU无法提供足够的RAM, 就没有办法。

PIC的好多MCU就会碰上这种情况

网友:
uCOS注意一下PIC体系自身的内存分页...

这个可能会很烦...

网友:
到处看帖 学习啊 入门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