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定时器中断的写法!!在线等

楼主:
题目:用定时器0实现 1个LED 灯 2秒钟 亮一次,然后熄灭,循环。 亮和灭 间隔都是2秒。  时钟 12MHZ。

网友:
自己计算一下啊!不够就把一个计时器输入设为外部,这个外部输入可以在另一个计时器的中断里通过CPL指令产生,就可以了!

网友:
是不是要非常准确的啊 1us也不能差??  如果不是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定时器0  好像做时钟那样做就可以了把  2s后LED=!LED

网友:
这种问题自己看书去!!!

网友:
用定时器0实现 1个LED 灯 2秒钟 亮一次,然后熄灭,循环。 亮和灭 间隔都是2秒。  时钟 12MHZ。
  ORG 0000H
  LJMP MAIN
  ORG 000BH
  LJMP INTERR
  ORG 0060H
  MAIN:        MOV R0,#28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设置循环40次,中断在0.05S时产生,用R0循环40次 得到题目所要时间 2S
        MOV TMOD,#01H
                MOV TH0,#3CH                ;设置产生0.05S的中断初值
                MOV TL0,#0B0H
                MOV P2,#0FEH                ;(实验LED为共阳极)先点亮P2.0的LED 2S
                SETB E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允许中断
                SETB ET0
                SETB TR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定时器起动寄存器开启,定时器开始工作
                SJMP $

;中断子程序实现在P2.0口输出周期为4S的方波用于点亮LED
;子程序名为:INTERR
;程序清单:
  ORG 0100H
  INTERR: MOV TH0,#3CH
          MOV TL0,#0B0H                 ;赋初值
                  DJNZ R0,LP                 ;当循环40次 延时达到2S时,对P2.0取反
                  CPL P2.0
        LP:   RETI
          END

实验过了,没问题 !!!!

网友:
楼上的能不能用C改写一下。汇编难懂啊

网友:
#include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uchar counter=0;
sbit P1_0=P1^0;

/*定时器0方式1定时10ms,每次中断计数200次再让灯反相*/
time0() interrupt 1
{  TH0=(65535-10000)/256;
   TL0=(65535-10000)%256;
   if(++counter==200)
       { P1_0=!P1_0;
         counter=0;
       }
}

main()
{ TMOD=0X01;
  TH0=(65535-10000)/256;
  TL0=(65535-10000)%256;
  EA=1;
  ET0=1;
  TR0=1;
  do{}while(1);
}

调试过,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