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等答案,急~~~~~~~

楼主:
有5个数码管,现在只是3个亮了,我想让5个都亮,怎么做
用移位来做,还是用时间来控制?????
急~~~~~高手帮帮我

网友:
不知道你的硬件是怎样接的啊?
只用单片机IO口的话,就使用动态扫描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用CH452芯片控制的
CPU用的是ATMEGA48
急``````````

我想让第一个数码管亮到5秒,就进位第二个亮,依次这样做
急~~~~~~~~~~~~~~`

网友:
用动态刷新啊!如果是共阴极的话,第2-5个不亮的话,提供0就好。

网友:
能否给点代码呀,谢谢,刚学急
给点代码参考一下

网友:
一般用74HC164,串行移位!看一下164的数据手册,应该没问题。
不知道,你的CH452是什么东东!

网友:
CH452主要是对数码管显示和按键的控制芯片
我把CH452操作命令写进去了
但只能亮前面的一部分
后面的数码管不亮

急~~~~~~~~~~~~~~~~~~~~~~~哭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什么是动态显示

网友:
键盘中断函数怎么写.急~

网友:
个人见解:
你对CH452的控制有误

网友:
楼上:什么错误呀???急~~~~~~~~

网友:
怎样学好AVR单片机编程呀,什么电路图,对着芯片编程看着都晕
怎样学起呀
现在脑子里一点思路都没有

网友:
动态扫描,简单
多看书

网友:
你是什么意思呢?想让每个灯每隔5s依次亮吗?

网友:
定时器设5s,依次左移或右移
我只懂汇编...

网友:
为什么用CH452啊? 没看明白 但你可以用I/O口直接驱动LED啊用C的话 你可以先做一个5秒延时程序 然后对I/O口进行位操作就可以了 剩下就要根据你的电路进行调整了

网友:
动态扫描.500u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