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关于ToolTips!

楼主:
系统自带程序的ToolBar都有ToolTips,我创建的ToolBar怎么没有呢?
除了要资源中设置工具栏按钮属性的Prompt,还需要做其它工作?

网友:
// Add ToolTips to the toolbar.
  SendMessage (hwndTB, TB_SETTOOLTIPS, (WPARAM) IMAGECOUNT,
               (LPARAM) szToolTips);

网友:
To YourKing(01240):
不行啊,加了这句代码也没用,
ToolTips的字符串不是在按钮属性的Prompt中指定吗?
为什么还要用SendMessage指定一次呢?

网友:
// The TBBUTTON structure contains information the toolbar buttons.
static TBBUTTON tbButton[] =
{
  {0, IDM_NEW,       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BUTTON,  0, -1},
  {1, IDM_OPEN,      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BUTTON,  0, -1},
  {2, IDM_SAVE,      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BUTTON,  0, -1},
  {0, 0,             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SEP,     0, -1},
  {3, IDM_CUT,       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BUTTON,  0, -1},
  {4, IDM_COPY,      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BUTTON,  0, -1},
  {5, IDM_PASTE,     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BUTTON,  0, -1},
  {6, IDM_PRINT,     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BUTTON,  0, -1},
  {0, 0,             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SEP,     0, -1},
  {7, IDM_ABOUT,     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BUTTON,  0, -1},
  {0, 0,             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SEP,     0, -1}

};
// Toolbar ToolTips
TCHAR * szToolTips[] =
{
  TEXT("New File"),
  TEXT("Open File"),
  TEXT("Save File"),
  TEXT("Cut"),
  TEXT("Copy"),
  TEXT("Paste"),
  TEXT("Print"),
  TEXT("About")

};
  //  Create the toolbar control.
  dwStyle = WS_VISIBLE | WS_CHILD | TBSTYLE_TOOLTIPS |
            CCS_NOPARENTALIGN;

  if (!(hwndTB = CreateToolbarEx (hwn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wSty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) ID_TOOLBA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MAGECOUN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ns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DB_TOOLBA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bButto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of (tbButton) / sizeof (TBBUTTON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WIDTH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HEIGH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MAGEWIDTH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MAGEHEIGH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of (TBBUTTON))))
  {
    return NULL;
  }

  // Add ToolTips to the toolbar.
  SendMessage (hwndTB, TB_SETTOOLTIPS, (WPARAM) IMAGECOUNT,
               (LPARAM) szToolTips);

网友:
To YourKing(01240):
谢谢您的帮助,但我还是没能解决问题.
不知道您在CE哪个版本下开发?我在CE5.0下.
上面代码在eVC下产生一个没有ToolTips的ToolBar,在VS2005下连ToolBar都没有.
奇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