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一个类似身份认证的项目,被测物体空间小,与外界有两层塑料相隔,使用什么无线设备?

楼主:
作一个类似身份认证的项目,
由于被测物体空间小,空间为直径2cm大小的洞。
与外界有两层塑料相隔,打算使用无线的检测设备,成本要低,请问使用什么设备?请大家帮忙指点!!
谢谢!!!

网友:
补充:被测物的总数量不多,身份编码简单。

网友:
用RFID比较好!

网友:
短距离的无线通信技术,现在已经成熟开始大面积应用了...

上面大伙们说的RFID只是它的一个应用领域

网友:
使用无源的RFID比较好,只是你的环境是什么,如果污染重(电磁等),还是用有源的比较好

网友:
与外界有两层塑料相隔,打算使用无线的检测设备,成本要低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