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P2口电源异常,急!急!急!

楼主:
P2口8个端口作为DATA BUS数据线,同LCD的8根数据线相连接,单片机89E58芯片未动作时测量P2口电压为1.5V,LCD的接口芯片为S6B0108,P2口输出为低电平时,用示波器测量电压为1.5V,P2口输出高电平时,用示波器测量电压为5V。
请教:为何P2口电压拉不到0V?请教如何解决?

网友:
你先把LCD断开,看看单片机能不能到0?
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,因为以前都是输出1不稳,输出0是直接接地,没问题的
如果单独输出0就不行那么可就换换片子了,可能烧IO了

我觉得可能是LCD的输出导致的不为0,呵呵

你看一下LCD对0的识别,不过0为1.5那是有点过份.呵呵

网友:
另外补充,将LCD去除后P2口电压正常,L时0V,H时5V.

网友:
加下拉或者加驅動蕊片試試,不過我覺得LCD是不是有問題?

网友:
接地线都通吗?

网友:
89E58可否配置P口模式?若然,更改为开漏方式或者内部弱上拉方式。

网友:
这个简单啊,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.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~~~~~

网友:
有点难度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