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大仙~~intel8051的一个小程序

楼主:
在RAM30H处连续存放20个数据,将其搬到50H处,连续存放并统计数据块中05H的总个数。
用汇编怎么做哦~~多谢指教~~

网友:
间接寻址,CJNE,INC,DJNZ。

网友:
    MOV R0,#20        ;总个数
    MOV R1,#0x50H     ;目的地址
    MOV R2,#0x30H     ;源地址
    MOV R7,#0         ;0x05H计数
LOOP:
    MOV A,@R2         ;取数
    CJNE A,#0x05H,NEQU;比较,如果不是目标数则跳
    INC R7            ;计数器自增
NEQU:
    MOV @R1,A         ;送入目的BUF

    INC R2            ;修正指针
    INC R1

    DJNE R0,LOOP      ;20次循环控制

网友:
楼上正解哦

网友:
我还是觉得一楼强多哈...

网友:
MOV R0,#20        ;总个数
    MOV R1,#0x50H     ;目的地址
    MOV R2,#0x30H     ;源地址
    MOV R7,#0         ;0x05H计数
LOOP:
    MOV A,@R2         ;取数 -----没有这样的指令,R2不能做间接指针
    CJNE A,#0x05H,NEQU;比较,如果不是目标数则跳
    INC R7            ;计数器自增
NEQU:
    MOV @R1,A         ;送入目的BUF

    INC R2            ;修正指针
    INC R1

    DJNE R0,LOOP      ;20次循环控制

网友:
; 我抄来改一下,呵呵
    MOV R2,#20        ;总个数
    MOV R1,#50H     ;目的地址
    MOV R0,#30H     ;源地址
    MOV R7,#0         ;0x05H计数
LOOP:
    MOV A,@R0         ;取数
    CJNE A,#05H,NEQU;比较,如果不是目标数则跳
    INC R7            ;计数器自增
NEQU:
    MOV @R1,A         ;送入目的BUF

    INC R0            ;修正指针
    INC R1

    DJNE R2,LOOP      ;20次循环控制

网友:
; 最后一条,再改下
   DJNZ R2,LOOP      ;20次循环控制

网友:
对的,呵呵

久不用指令

搞错...

发现在我书的一个BUG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