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bile下,导入一个lib,为什么提示打不开这个lib

楼主(2007-04-11):
mobile下,导入一个lib,为什么提示打不开这个lib
tinyxmld.lib, 是个xml的解析类,我在链接里面加入这个lib,可编译的时候提示打不开
Mobile

网友A:
lib要怎么打开?
加到工程里,include .H文件,直接就上马用。

网友B:
打不开?路径或文件名不对吧?是在你工程目录下吗?

网友C:
是在我的工程目录下,

网友D:
在工程目录下,也要写全路径
因为Windows CE没有当前路径的概念

网友E:
是不是lib的cpu类型不对?

网友F:
楼上的回答,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,lib针对的CPU是否是楼主开发板或模拟器用的。

网友G(2007-06-07):
如果在自己工程目录下就不应该需要什么路径了,直接写上lib就可以了,估计也是CPU类型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