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32通信,每一个字节都加了0x40,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??谢 ...

楼主(2007-10-22):
232通信,每一个字节都加了0x40,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??谢谢!
我用51加max232做串口通信,程序在开发板上测试无误.在我自己的扳子上跑,输出01234567890,实际输出qwstuvwxyp,我看了下,应该是每一个字节都加了0x40,也就是第二位被置1,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??谢谢!
开发
程序
通信

网友A:
以前坛子里问过相关的问题
你再微调一下定时器的值...
试试

网友B:
谢谢,我明白了,开发板是12M的,我的板子是11.0592的.可能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C:
微调定时器的值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