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写单片机ATS8052程序时它总是显示‘进入编程模式失败。。。。

楼主:
我的机器当烧写单片机ATS8052程序时它总是显示‘进入编程模式失败,请检查FUSE设置,电源,时钟和ISP电缆连接’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啊,我很着急,请各位指教一下 。
程序用的是双龙的

网友:
有人知道不。。。

网友:
教教我吧。。在这谢谢了

网友A:
进入编程模式失败,请检查FUSE设置,电源,时钟和ISP电缆连接’

这种失败,一般就是连接的问题,基本上可以说是下载工具没有检测到芯片

请检查连接上的东西,另外会不会是芯片已经损坏,或是你加了写保护或之前加了加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入编程模式失败,请检查FUSE设置,电源,时钟和ISP电缆连接’

这种失败,一般就是连接的问题,基本上可 ...

根据我的经验。
楼主你是回答的最标准的。

我甚至经常忘记第二条,可能是跟我从来没搞过什么加密烧录的事情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