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用多进程还是多线程?

楼主:
 高压电线的巡检机器人,主要并行执行三个任务:
1.在电线上自主行走;
2.不断的摄像
3.并把摄像的数据传给地面的基站.
用多进程,还是多线程比较合适?有以下三种意见:
(1)用三个线程;
(2)第一个任务,作为一个进程.第二和第三个任务作为两个线程放在一个进程里.(并认为进程的调度可    以在毫秒极上,实时性方面也不会有问题 )
(3)用三个进程;
请各位帮忙提建议,谢谢了!
(说明一下,机器人的控制器用的pc104单板计算机,可以装win2000)

网友:
用进程或线程要看你的程序运行的时候关系的资源的范围拉

这样说有点不好说,唯一能说的就是进程派生的线程,在进程结束的时候都会一起结束的,

你这个情况感觉可以这样,第一个肯定是要进程的,第二个可以是进程也可以是线程,我觉进程比较好,然后由第二个进程派生出线程,因为涉及到数据通讯,估计这个场合用的是无线的吧?通讯一般用的是线程比价多,因为需要全双工的通讯,应该是两个线程回比较好

网友:
单进程双线程就应该可以满足条件了
如果使用3进程的话性能上应该会有所提高,对硬件要求有点高
既然可以装win2000,但是不知道运行起来是否流畅
所以还是要结合硬件和os的流畅性来决定是否使用3进程

网友:
一个线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
感觉楼主对线程的作用不是很了解

网友:
问一下,自主行走是远程控制的吗,如果是远程控制的,情况可能要复杂点,但是对于lz的情况,多进程可以增加系统的稳定性,不然一个线程挂了,可能会影响另一个线程,进程的话各自独立办事,即使一个挂了,另一个还能跑 ,第二个功能和第三个属于一个进程比较好,信号的采集发送本来就应该在一个进程内完成。

网友:
首先进程可是多个线程的集合,
看你怎样搞,我搞个想你那样三件事情,也可只用三个线程来控制
看你如何处理分配的问题,又要装上win2000板子快,应该没问题的

网友:
有2000

这样的OS...

你就是写三个独立的应用EXE程序,然后运行之

嘿嘿

都成先做出来再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