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有.mms文件,如果通过GPRS模块发出去呢?

楼主:
看了网上的文章,找了nowsms软件,已经生成了.MMS文件,就是MMS的PDU,上传到手机后可以通过手机可以发送出去
那么,怎么通过GPRS模块发送呢?
我用sim300模块的cipsend命令,在.MMS文件数据前加了如下的POST信息

POST mmsc.monternet.com HTTP1.1
Content-type: application/vnd.wap.mms-message
Accept: application/vnd.wap.mms-message,text/plain,*/*
User-Agent: Nokia6681/2.0 (4.00.15) SymbianOS/8.0 Series60/2.6 Profile/MIDP-2.0 Configuration/CLDC-1.1
Content-Length: 109

可是还是不行,请问,是哪里漏了什么吗?还是方法不对??

网友:
只能自己顶了。。

网友:
通过Socket的UDP协议建立WAP网关(sockudp://10.0.0.172:9201)的连接 ,建立连接以后再通过WSP协议Connect PDU与网关建立会话,同时将数据进行MMS协议打包 ,最后再通过WSP协议Post PDU发送MMS数据包 。
MMS PDU负载在WSP POST PDU上,WSP PDU负载在WTP PDU上,最终数据是通过WTP传送的。
MMS、WSP、WTP协议还是需要自己去了解掌握的。

网友:
本公司专业承接PCB印制线路板厂家。主要生产单,双以及多层线路板,盲孔,高频板等。最小孔径0.15mm,是小线距0.1mm. 表面处理:防氧化,镀金,镀锡.无铅工艺等等.质量保证,交货及时.最快24小时交货,月产量1.2万个平方米.本企业已经过ISO9000:2000/ISO14001质量休系/环保体系国际认证和UL认证.以及欧洲环保认证(ROHS认证).双赢互利是我们的一贯经营理念。我们期盼与业内朋友放眼世界、展望未来、携手并进、齐享高科技的结晶,共创辉煌! (24小时提供PCB相关技术支持!欢迎您与我们联系)
联系人:萧先生
深圳市奔强电路有限公司 www.szbq168.com
TEL:0755-29606209    13798334626
MSN:xhg26270001pcb@hotmail.com
SKYPE:LTDLFPCB      QQ:426617608
邮箱:BQPCB@VIP.163.COM

网友:
请问楼主返回什么错误?

另外,沙发说的不错,不过用udp开发wsp大客不必,移动的WAP支持2.0,也就是说可以通过10.0.0.172:80作为Proxy发送你的mms - send request.

网友:
可以自己实现简单的http头发送MMS

网友:
我现在已经成功把MMS发出去了,但是发送大数据(>5K)的时候,没把数据全部发送完,连接就断了,这个怎么解决啊?
我在HTTP头里面已经加了 Proxy-Connection: Keep-Alive ,不过没用,大概发送4次缓冲区里面的数据后,连接就断了,后面的数据就发不出去了

网友:
发送数据的时候 超过1k大的数据 拆成多次来发每次发1K
//发送处理 每次发送1k
        while (m < _mmsSiz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if ( (m + 1024) <= _mmsSiz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 = send(this->m_sock, (char *)(_mmsBytes+m), 1024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et != 10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-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+= 102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 = send(this->m_sock, (char *)(_mmsBytes+m), _mmsSize-m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et != _mmsSize-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-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+= 102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+= (_mmsSize-m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 (m  != _mmsSiz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-3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ret;
        }

网友:
当时记得大概好像是40几k是上限

网友:
多谢了,问题已经基本搞懂了

网友:
不错,学习了。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我现在用HTTP方式接收mms还有问题,第一次会收不下来,没等到服务器的回应就timeout了。我用的是HttpSendRequest,有知道原因的吗?讨教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