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E下如何实现挂起保存功能那?

楼主(2007-06-29):
CE下如何实现挂起保存功能那?
谢谢!
如何

网友A:
如何在软件里实现挂起保存功能那?有高手吗?

网友B:
什么叫“挂起保存功能”先把问题说清楚了,别人才能帮到你。

网友C:
就是在WINCE里保存好的文件放到硬盘上后不是要点左下角的那个挂起按钮吗?才能保存下来。这个挂起按钮的功能在程序里如何实现那?

网友D:
从来没有听说过wince保存文件要点什么“挂起”按钮。
挂起只是让系统进入休眠状态,和保存文件有什么关系呢?
如果你要实现挂起功能,可以使用SetSystemPowerState函数

网友E:
挂机也只是保存registry吧,是将registry保存成文件的格式实现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