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的EVC控件应用问题:滑动条,编辑框。

楼主(2007-07-03):
简单的EVC控件应用问题:滑动条,编辑框。
如何设计滑动条范围:0-255?
如何设计编辑框范围:0-255?使得编辑框对应成员变量m-red?
上面的设计都怎么完成啊,我怎么找不到设置的地方呢?
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下,先谢了◎!
编辑
设计
如何

网友A:
还有就是我做的用滑动条来设置GRB颜色,但是屏幕上没有显示颜色,是不是上面的问题没设置?做过那个例子的也帮下忙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