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ffset什么作用

楼主(2007-04-20):
Offset什么作用
Offset有什么功能?一般什么时候用到
谢谢!

网友A:
偏移量.
它的功能是对存储器进行寻址进行简化
用首地址+偏移量,就能准确的进行访问了.
如果其它方式的话你就得全记住地址,那访问的开销就可观了
如果你说的OFFSET是我理解中的那个的话...

网友B:
如果你说的OFFSET是我理解中的那个的话...

网友C:
我是汇编语言社区的,OFFSET就是取变量的偏移地址,是编译器的伪指令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