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10的问题

楼主(2007-08-22):
s3c2410的问题
在s3c2410下程序是一定要下到0x30200000这里么?我自己修改了一个ucos的程序,下到芯片,但是指定的地址是从0开始,结果跑错了,然后就一直不能再下载其他程序了,请问应该怎么修正这个错误。
原因可能是:我查了下,下载程序时总是只能从0x20000后面开始写,前面的则写不了,有可能是没有擦除前面的块的原因,请问应该怎么擦除前0x20000的块?
谢谢!!!
原因
程序

网友A(2008-01-25):
把bootloader再下一遍,试试看。

网友B:
硬件要跑软件,就要先下载bootloader,然后下载内核,最后下载应用。
可能你下程序时,将bootloader部分的程序破坏了,所以应该把bootloader再下一遍,试试看。

网友C:
跟bootloader无关,
楼主是在ads下操作的吧? ads中需要设置下载的基地址,在opition中的link页中,设置RW base的地址(具体是什么忘记了), 需要输入0x30200000, 编译后通过DNW下载在sdram中,就是从0x30200000开始执行的.
这个是ads设置问题,和ucos以及你的程序没有太大关系,研究一下ads的用法吧

网友D:
今天刚好弄了一2410,更正上面的回复
是在option的linker页中, RO设置为0x30200000, RW设置为0x30400000, 记得要生成bin文件哦
DNW中,要设置下载的地址为0x30200000, 然后用usb发送bin文件来运行

网友E:
2410的地址是从0x30200000开始的,以前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,down了ucos后就不能down其他程序了,要重新刷写芯片才行,以后down程序的时候要慎重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