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GUI能否开发GIS系统,可以的话怎么开发??

楼主(2007-04-30):
UCGUI能否开发GIS系统,可以的话怎么开发??
UCGUI能否开发GIS系统,可以的话怎么开发??
系统
开发

网友A:
根据我的理解,应该是不可以的。。ucgui太小了,要解析图片坐标还不郁闷死

网友B(2007-06-01):
如果你以gis为主,显然ucgui不可以、
如果你硬要以ucgui为主,gis可以绵绵强强搞一搞

网友C(2007-07-03):
任何可以称得上GUI的都可,关键是工作量的问题。首先你要对GIS文件格式特别了解,然后还要对绘图/搜索各种算法了解,之后就可以自己画任何MAP了

网友D(2008-05-01):
我也想了解,谢谢LZ.

网友E(2009-12-18):
我正在做一个,可以一起探讨
http://superxxd.download.eeworld.net/user/superxxd/gi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