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4.2下软重启的工具

楼主(2007-10-09):
WinCE 4.2下软重启的工具
谁有WinCE 4.2下软重启的工具啊。网上的都是用于Win Mobile版本的。不能用。
Mobile
工具
网上
WindowCE

网友A:
#define IOCTL_HAL_REBOOT CTL_CODE(FILE_DEVICE_HAL, 15, METHOD_BUFFERED, FILE_ANY_ACCESS)
extern "C" __declspec(dllimport) BOOL KernelIoControl(
DWORD dwIoControlCode,
LPVOID lpInBuf,
DWORD nInBufSize,
LPVOID lpOutBuf,
DWORD nOutBufSize,
LPDWORD lpBytesReturned);
KernelIoControl(IOCTL_HAL_REBOOT, NULL, 0, NULL, 0, NULL);
自己写一个就行了

网友B:
KernelIoControl(IOCTL_HAL_REBOOT, NULL, 0, NULL, 0, NULL); 这个不是硬件重启吗?我要的效果是
比如我修改了注册表后,重启后,我原先修改好的注册表的内容不会丢掉(就是不会恢复到板子重上电时的注册表的情况)。

网友C:
extern "C" __declspec(dllimport) void SetCleanRebootFlag();
加上这个才是硬冲启吧。
你试过没有?

网友D:
KernelIoControl()不加SetCleanRebootFlag()就是热启动,注册表内容不会丢失的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