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VC VC6.0

楼主(2007-09-10):
关于EVC VC6.0
请问在WinCE下能用VC6.0吗?XP下可以用EVC吗?EVC和VC6.0能同时安装在WinCE或XP上吗?
因业务需要,马上要转WinCE下,特向各位大虾请教,问题比较幼稚,勿笑!
安装
大虾

网友A:
请问在WinCE下能用VC6.0吗?-----用VC6.0是使用编译工具还是使用VC6.0写出的程序?不过不管是哪个都不行.
XP下可以用EVC吗?------同上,编译器是可以使用的.但编译出来的程序是不行的.
EVC和VC6.0能同时安装在WinCE或XP上吗?-------都可以安在XP,Wince上是什么都不装的,你在XP上得到的只是一个wince的模拟器

网友B:
WinCE下能用VC6.0吗? - 这个肯定不行的,但是VC6.0的代码在evc 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。
XP下可以用EVC吗?- EVC只是一个编程工具,当然是在windows运行的。跟VC6.0环境类似
EVC和VC6.0能同时安装在WinCE或XP上吗?- 同时可以的。但不能在wince下面. wince是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, 跟普通系统不一样的. 为了保证wince运行稳定, 所以一般来说wince 只要裁好了系统,就不允许改变系统了. 相当于一个只读文件.

网友C:
那我如果在XP下装了EVC,就可以运行EVC应用程序了吗?
如果可以,那在XP下编写的EVC程序能直接移植到WinCE下使用吗?

网友D:
wince是设备上的平台,而evc程序是在这个平台上的应用。evc这个编译环境是安装在pc机上的,但是evc编译出来的程序却只能在wince上跑。
明白了吗?

网友E:
我自己试了一下,在XP上安装EVC是可以的,EVC也可以使用,但编译出来的程序无法运行!
在安装EVC的过程中,提示安装了WINCE .NET 的SDK,今天早上开机的时候提示会影响系统稳定性,其驱动被系统禁止了!
谢谢各位的指教!

网友F(2008-12-25):
最好的办法是:
用VC6编程+EVC协作。
然后VC编译后在PC上运行,EVC编译后在WINCE相关CPU下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