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通讯数据老是丢失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07-12-20):
串口通讯数据老是丢失,怎么解决?
和下位机通信,发一个命令过去老是没有返回值,不知为什么。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?修改波特率?增加等待时间?
数据
通讯
波特率

网友A:
跟波特率应该是没关系的,增加等待时间是取到缓冲区数据。应该都没关系的。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呢,MScomm控件?API?用串口调试工具看看是否可以正常通信,下位机是否可以正常应答把

网友B:
先看是不是你程序的问题,弄个短接线,看看上位机部有没有问题
然后,看看下位机的响应程序
最后看你的协议是不是有漏洞
呵呵

网友C:
上位机是否用线程来循环监视端口?

网友D:
下位机将收到得数据直接返回给上位机。用串口调试工具看看收到得是什么数据。如果没有返回数据则是接受数据得问题,看看波特率和停止位效验位设置是否正常!

网友E:
哦,谢谢,是干扰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