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LCD1602设置显示位置时总忙?

楼主(2007-10-11):
为什么LCD1602设置显示位置时总忙?
最近调1602时出现一点问题:不加显示位置时,液晶显示的很正常,一旦我要设置显示位置,比如要在第一行第4个位置显示字符时,液晶总提示忙,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?
原因

网友A:
用液晶时,最好,建立一个缓冲区.把要显示的内容放到缓冲区中
然后,定时的整体更新.
如果要一位位地更新,理论虽然可行.但是,我从来没这么做过.
当然这是我的看法...

网友B:
我就是建立了缓冲区定时刷新的,只是我没设定起始显示位置,默认就是从左上开始 ,现在是我想让它从左上第3或第5开始显示时,写控制字后 液晶总是忙,不知道怎么办,我看有的说法是不判忙不忙 只直接延时一段时间就写,

网友C:
可以不判忙标志,延时一段时间写就可以了,我就是这么做的

网友D:
1602 以及12864的屏建议不要读忙.
这类屏的响应时间远大于单片机的数据传输时间. avr单片机+12MHZ的这个速度都不需要,一般的51系统更不用了. 多加读忙有时会给自己带来麻烦.
如果非要读忙的话,根据你的情况来看,可能是设置地址的那个指令0x80和忙位置冲突了.建议读忙前io口置高,然后再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