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如何屏蔽鼠标的输入

楼主:
在Windows下可以用BlockInput,在WinCE下呢?

网友:
在你想屏蔽的控件内对鼠标有关消息直接返回0L就行了吧~~~~

网友:
弱弱的问,怎样去掉鼠标的驱动?

网友:
to 1982pc():
不针对某个窗口,如何实现?因为实际条件不允许

网友:
利用鼠标钩子,return   1.

网友:
wince 不支持钩子的。

如果要不针对某个窗口的话,就最好改驱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