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让WINCE系统启动直接运行自己的程序

楼主(2007-11-08):
如何让WINCE系统启动直接运行自己的程序
如题:如何让WINCE系统启动直接运行自己的程序
程序
如何
系统
WindowCE

网友A:
http://blog.eeworld.net/hyalbert8084/archive/2007/10/08/1815661.aspx
写的很清楚

网友B:
为什么我按照那个方法烧了之后还是不行,在Windows下的startup中找到了我的程序的快捷方式,可电了之后出现找不到“程序名”(或她的某一个组件)。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所需要的库全部可用。
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C:
再问一下,我的是arm,看到网上有人说那些方法是x86下的,不知道有没有arm下的方法

网友D:
我用的是ARM,按照那个方法试是可以的
在project.bib文件MODULES添加:
MyApp.exe $(_FLATRELEASEDIR)\MyApp.exe NK
在common.reg[HKEY_LOCAL_MACHINE\init]段添加如下类似内容:
"LaunchXX"="<你的程序>"
"DependXX"=hex:YY,ZZ,...

网友E(2008-04-30):
接分是王道!